楼主(2013-10-17):
小白006:
1.MB0到MB13要保持,是在系统块中设置,那么MB14以后的区域需要保持的话该怎么设置?看手册里说是MB0到MB13这14个字节有对应的EEPROM,没有对应的EEPROM地址就不能设置掉电数据保持了吗?还有,M区前14个字节在系统块中设置保持后,是永久保存,还是在超级电容没电了就不能保持了?后面的字节如果能保持,那么保持时间是多少呢?
2.数据块中设置初始值。手册说数据块中写入的值在EEPROM中,当掉电时间超过超级电容的保持时间后,再上电时,CPU会将这些值写会RAM中。我想问的是:数据块中设置的值,是一上电监控时就能在程序块中看到吗?如果是,那么当运行中这个值改变了,短时间内再次上电,这些值是初始值还是改变后的值?如果不是,那么这些初始值是怎么起作用的?本人刚开始接触,手册看不太明白,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下面是我的回帖:
1. MB13之后如果设置为断电保持,是用超级电容保持。前14个字节在系统块中设置为断电保持,是永久保存。MB13后面的字节保持时间为50或100小时,见CPU的性能指标。
2. 数据块设置的值只是用来作指定地址的初始值,初始值就是上电后的值。这个值在程序运行时是可以用程序修改的。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CPU224 226在电容完全充足电的情况下可以保存大约1周的时间;
如果加装电池盒,一次断电最多约七个月可以保存住;

网友B:
我试过MB14以后的半个月也没问题

网友C:
我们用的cpu226电容就报错3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MB14以后的半个月也没问题

手册上说的10天左右

网友E:
好!我一直对此问题不明不白的,这回略知一二了。谢楼主共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册上是50或100小时。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CPU226 SIEMENS官方给出的时间是190小时;
你的三天就没保持了,一是可能充电时间过短,电容没有充满,如果通电超过半个小时还是这样,可能就是使用时间长了,电容老化;

网友F:
一般需要永久保持的都写进数据块里面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226 SIEMENS官方给出的时间是190小时;
你的三天就没保持了,一是可能充电时间过短,电容没有充满,如果通电超过半个小时还是这样,可能就是使用时间长了,电容老化;
下面是2013年S7-200的产品样本中的表格:

网友E:
我有一个问题,MB前14个字节有没有不够用的时候?如果标志位不够用怎么办?我问过我这里的工程师,他说知道这个,但14个字节不够用,所以,就加卡了。是这样吗?我在西门子的论坛里,也在讨论此问题,有说可以做一个小程序来解决,而且S7 200CN的资料里有例程。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问题,MB前14个字节有没有不够用的时候?如果标志位不够用怎么办?我问过我这里的工程师,他说知道这个,但14个字节不够用,所以,就加卡了。是这样吗?我在西门子的论坛里,也在讨论此问题,有说可以做一个小程序来解决,而且S7 200CN的资料里有例程。是这样吗?
你说的可能是用EEPROM保存。
数据块中的V区数据用EEPROM保存,可用数据块来长期保存数据。这种方法只能保存常数数值。
可以用程序将V存储区任意位置的数据复制到EEPROM。在系统手册中搜索SMW32可以找到详细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保存程序中生成的动态数据。
所以为了保存数据绝对可以不加存储卡。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E:
再次叩谢廖老师的回复,我们回去研究并加以改进自己目前的编程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G(2014-10-27):
廖老师,最近有个设备数据是通过24V模拟量接入smart200的,设备本身无法存储数据,只能把数据存入smart200中,请问smart200能有多大的存储空间,数据可以保存多长时间。能否把数据存储到SD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廖老师,最近有个设备数据是通过24V模拟量接入smart200的,设备本身无法存储数据,只能把数据存入smart200中,请问smart200能有多大的存储空间,数据可以保存多长时间。能否把数据存储到SD卡中?
200 SMART CPU的存储空间可查系统手册。200 SMART有数据记录功能(定时周期性保存数据)。Micro SD卡不是用来存储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