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控制

楼主(2013-10-17):
急求高压电机控制方案,那位前辈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有变频器控制,和直接启动,水电阻,频敏

网友B:
还有串联电抗器启动,不知负荷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C:
你没说清楚,不好回你

网友D:
要看负荷类型,是否经常启动,同步电动机还是异步电动机。

网友E:
我们用的是1250可恶0kv电机,一种老式的真空断路器,配备水电阻,职能进相机,DCS控制

网友E:
错鸟,是1250KW/1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