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7):
想做一个动画移动,让物体先平移,平移完毕后再垂直移动。请各位大神教教我该怎么做?

网友A:
虽然没用过组态王,但是应该是两个变量x++后判断x==**则y++
将两个变量状态到图形的移动上

网友B:
有移动控件直接用就可以,初级教程上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可以让它移动,但是移动时是水平、垂直同时移动。我希望先进行水平移动,等水平移动完毕后再进行垂直移动,这个该怎么做到?求解。

网友C:
可以画两个相同的物体,一个做水平移动,另一个做垂直移动,满足水平移动条件时,隐藏垂直移动的那个,满足垂直移动条件时,隐藏水平移动的那个。
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