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7):
诊断信息如下: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412-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412-2XJ05-0AB0           Hardware                       2
- - -                         Firmware                       V 5.1.1

Rack:                         0
Slot:                         3

Serial number: SVPVN398439

Event 1 of 44: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double-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356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344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7:23:21.012 AM  07/31/1996

Event 2 of 44: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double-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358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332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7:23:21.012 AM  07/31/1996

Event 3 of 44: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356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324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Priority class:  1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7:23:21.012 AM  07/31/1996

Event 4 of 44:  Event ID 16# 2943
I/O access error, writing
P area, double-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316
FC number:     12
Module address:    296

以上诊断信息是何意?是cpu本身出现问题还是与之通讯的站出现问题,或者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您的问题可能是由于Fc12中对于模块的访问出错导致,请检查Fc12中的编程,例如,由于间接寻址的Bug导致访问地址越界,从而引发模块IO地址访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