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600V,正不正常,是不是谐波?

楼主(2013-10-18):
(无正文)

网友A:
是你的表的问题,量不准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电压不要空着测试(输出端子不要悬空),接上电机再去测。而且用模拟表去测,不要数字表。当然谐波分析仪可以。

网友C:
接上负载后在变频器里面看输出电压。

网友D:
那块数字表测量频率2000Hz,无法满足变频器上电测量。
维修逆变焊机等高频设备要用指针式模拟表。

网友E:
呵呵;与我那款一样的胜利表;
这个是不能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端的;

网友F:
用真有效值的表 TRUE RMS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端一般的表是测不准的。

网友H:
我用胜利86E,测量没事。
建议用数字表不要选300元以下的。

网友I:
真有效值的表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J:
测量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可以用带低通滤波器功能的真有效值万用表,我以前专门试验过用FLUKE 289C测量ABB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测量值和变频器自带的参数盘上显示的基本上一样。

网友K:
楼上说的对  顶一个

网友E:
是的;数字万用表要带滤波功能的才可以准确的测量对应的输出电压;

网友L:
空载电压是高一些的,楼上都说的清楚了,是你表的问题。爱德力的变频器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呵呵;与我那款一样的胜利表;
这个是不能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端的;
量谐波电压数字表一定要真有效值表。

网友N:
爱德利变频器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O:
用模拟表比较准确。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兄弟  修变频器好歹也买块福禄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