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8):
问个问题   伺服驱动器可以不接上位机吗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型号、性能,及用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B:
新式伺服都有软plc功能,如果输入输出等够用,当然不用其他器件。

网友C:
如有模拟量控制的就可以不用上位机,但要看你的用途。

网友D:
如是定位控制,就需要外围给定信号了;

网友E:
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 呵呵

网友F:
我知道sanyo denki的伺服就可以。

网友G: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