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8):
1,本人有几台三菱Q02HCPU,现在安装好以后接上24V电源后只有MODE亮绿灯,ERR亮红灯,RUN跟其他灯都不亮。程序跟设置都是厂里做好了的,我把STOP开关拨到RUN侧也还是这样。请问程序问题会导致RUN灯不亮PLC不工作吗?
2,这个Q系列PLC跟电脑连接线有两种RS232跟USB,我想问下这个USB能跟打印机的USB线通用吗?

网友A:
RS232及USB口都可以通讯;
故障的原因连上电脑后可以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帮助,我想再问下这个USB通讯线能否跟打印机的USB线通用,还是三菱专用的USB线

网友B:
USB线用普通的就可以,只要接口对就行,和打印机上的那个方口是一样的,可以用这个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A:
USB线是一样的,但最好用线径粗些的带磁环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USB线需要安装驱动吗

网友A:
这个驱动是在三菱的软件里;不是线的驱动,如果是USB转RS232的转换器安装的是电缆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