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8):
  万用表又称为多用表、复用表、三用表、繁用表等,万用表是电力电子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仪表,一般以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为主要目的。万用表按显示方式分为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多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等。下面介绍下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正确方法:
  1.每次测量前必须调欧姆零位,更换量限后也要调欧姆零位。
  2.被测电阻不能带电,如电路有电容器,应先将电容器充分放电后方能进行测量。
  3.测高阻值电阻时,不能用手接触导电部分,以免人体电阻的引入而带来测量误差。
  4.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有极性元器件的等效电阻时,要注意万用表的电流是从“-”端流出的,即“-”端(黑色表笔棒)为万用表内附电池的正极,“+”端(红色表笔棒)为内附电池的负极。同时,应将测量量限放在*100Ω或*1kΩ档。量限太小,电流过大可能会烧毁晶体管;量限太大(如*10kΩ档),则电压过高可能会击穿晶体管。
  5.不允许用万用表*1Ω、*10Ω档测量微安表、检流计、标准电池等内阻,以免烧毁动圈或打弯表头。
  万用表由表头、测量电路及转换开关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万用表可以测量电阻、电压、电流等,测试时应该掌握正确的测试方法,这样才能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希望上述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A:
现在都是数字表居多了,我把指针表的使用方法都忘记了。

网友B:
真真正正的扫盲贴!!

网友C:
用过了不会忘

网友D:
有些东西其实都是无师自通的。比如,用电脑打游戏,小孩子不用教,自己摸索就会玩了。像万用表测量电阻,其实也是这样的,无师自通即可。关键是动手做。

网友E:
讲的非常好

网友F:
很多人只会用数字表了

网友G:
数字表也要有这些讲究的。

网友H:
多动手
很多问题需要自己动手才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