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8):
变频器以前使用正常,现在上电时,报F0016故障,复位后故障消除,启动电机时报A5031报警,将电机线拆除后,变频器上电不报故障,确认不是电机问题(用另外一台同型号变频器拖动电机正常,故障变频器不能拖动其它电机),请教该故障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2014-01-18):
更换了变频器。

网友A:
那代号是什么故障啊 楼主没说清楚啊

网友B:
楼主没有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