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8):
咸老师你好  贴片印字paa  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A:
几个脚的

网友B:
除了帖片集成IC,其余的帖片二三极管我从来不看型号,只看电路。原因很多帖片二三极管看了也白看,根本找不到门!

网友C:
对,都是自己编的,别人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了帖片集成IC,其余的帖片二三极管我从来不看型号,只看电路。原因很多帖片二三极管看了也白看,根本找不到门!
我也是这样啊,看了也白看,一般找不到相关资料的。只能根据电路应用选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