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来的电流

楼主(2013-10-18):
我们这里是5台降压变压器。380V变36V,每50米放置一台,这5台变压器并联。 16平方的线,然后并联后的36V 经 2台升压变压器36V 生成380V, 这时 不带任何负载,检测总进线(5台变压器的总进线),电流50A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的接反了

网友B:
    空载电流

网友C:
看来楼主把变压器并联输出当做简单的电源线并联输出来接线了。
变压器并联没有这么简单呀。

网友D:
是的,我也是认为,变压器并联以后的空载电流是一台的空载电流乘以n倍。总和空载电流就大了。不过50A的空载电流,要算一下平均每台空载电流的%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E:
5台变压器同名端接的不对。

网友A:
只能接在AB相上,同名端要一样

楼主:
相许肯定没问题。 都确定了。

网友F:
猜一下,是不是可能有环流;我没有这经验,错了莫怪。
不知单台空载电流有多大。

网友D:
是呀,如果相序是对的,那就是5台变压器空载电流之和加上他们之间并联的短路电流(因变压器绕组差异而产生的参数差异导致的,或者叫环流)。

这与变压器容量有关,容量大,这种环流可以忽略,容量小,这就凸显问题了。

网友G:
经验技术普及贴,学习了解了!

网友H:
正常
这么多变压器并联肯定有电流!

楼主:
不过 这电流也太大了吧。

网友I:
变压器并联会有一点环流。

网友J:
电感并联,感量变小。变小多少,要看两电感之间有没有耦合。
没有耦合,理论上为 L1*L2/(L1+L2)

感量变小,那么容抗变小,电流一定加大.30台每台1A多一点,发热也不太严重吧.

网友K:
单独测量每个变压器的电流是多少?在总结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L:
太麻烦了 还是拆开用吧

网友M:
先把变压器次级的相位找出来,在同相位并联,相位也就是同名端

楼主:
这个我会

网友N:
5台变压器是多大容量的?就算空载也是有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