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8):
一个直流电机额定电压24V,额定功率1200W,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假设我去碰接线的端子,会危险不?

网友A:
低压 接触没关系

网友B:
24v属于安全电压,但要看你怎样碰了,如果把+、-端短路了可不行。

网友C:
碰碰试试吧。。。

网友D:
24V安全电压,但我想问问 你的目的是什么 做什么实验

网友E:
没事,但搞不好设备有事

网友F:
       瞎说         安全电压36伏是常识  但分情况的  还应该看  你的电阻

网友G:
对人体而言,碰触24V电压是安全的,对导体而言,碰触24V电压会打火的。烧坏电器元件。

网友H:
1200瓦?电流这么大?

网友H:
功率1200.电压却这么低的电机没见过

网友I:
没事的啊

网友J:
安全电压,应该没事的

楼主:
电动叉车的电机

网友G:
只要是别金属短路,人体触碰是安全的。

网友K:
你如果是电工,常识性的问题呢??如果不是电工,请你不要尝试。

网友L:
最好还是别带电搞吧

网友M:
一般说问题不大,但是在潮湿的环境下,就好不要用手去接触,也是很危险的,只要有电的地方就不要去摸。摸他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F:
       瞎说         安全电压36伏是常识  但分情况的  还应该看  你的电阻
一般场合的安全电压是50V及以下,36V只是使用较多的安全电压。

网友O:
如果你的手湿润的、绝缘又不好的话,会有感觉的

网友P:
人没事,有可能设备有问题。

网友Q:
要看你的环境,一般的大多数环境是安全的。像矿井下、特别潮湿的环境24V还有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