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8):
我想要买一个电机正转180度后反转180度再正转后反转这样重复工作要12伏的那有厂家生产

联系企鹅:四五二二七九三一二

网友A:
转速不高可以使用带齿轮减速器的小型低压马达,用微动开关控制正反转即可。

网友B:
用曲柄运动实现往复运动岂不更简单呢?

网友C:
电子市场就有很多,但是正反转要自己做电路。

网友C:
或者你用量大可以找厂家定做。

网友D:
这已不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E:
找常州双杰。

网友F:
还是用机械来解决吧

网友G:
你看看“西门子s7-200 PLC编程实例精解”就有这个实例

网友H:
要想买成品,难

网友I:
用步进电机和步进驱动器来做吧,用编码器作角度控制。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是的用步进好得多,要不就用连杆曲柄

网友K:
呵呵;都是180度,优先考虑通过机械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K:
怎么实现呢?哪里能购买呢?求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谁会做呢?哪里能购买?或者定做?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用曲柄运动实现往复运动岂不更简单呢?

不错,而且还节约电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用曲柄运动实现往复运动岂不更简单呢?

1、本来很简单的事,被“科技”迷了心窍!
2、举例说伺服控制,直接检测位置是最简单有效准确的方法,可是有很多人就是要用电机套编码器检测位置,结果是弄巧成拙!

网友N:
上次看个文章说的是一条肥皂生产线,后面在输送带出来的时候检测包装盒里有没有肥皂的事情,一个工程师搞了光电还有压力传感器做出来之后效果马马虎虎,现场的一个操作工用个风扇在那里吹也比他效果还好些。总结:就是设备制造要越简单越有效,电气作为辅助越少越好。词不达意 你们将就看吧

网友O:
很简单的,极爪式电机就可以啊,主要你需要多大功率,,该电机遇到一定阻力就自动反转,但这个类型的电机都是交流的,有12V,24V,36V,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