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罐问题

楼主(2013-10-18):
压力罐打水的时候,井水顺着管子过来,为何现有一部分空气呼呼的从压力罐的出水口顶出啊
怎么才能让他没有这个空气呢?

网友A:
水置换空气?

网友B:
自然规律,有更强的人进来,能力弱的就呼呼地被挤走了

网友C:
有可能坏了

网友D:
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E:
你这个压力罐,偶老家哪里叫压水井,就是打气筒的原理,在压水之前先用半勺子水作为引水,把压水井到井底管子里的空气压出来。其原理就是一个大气压能把水打高十米的阿基米德定律。
因为压水井在不用手压的过程中管子里的水受重力的影响自留到井底,此时管子充满空气,如果人要想通过压水井从井底压出井水,必须先把管子里的空气赶走,这个过程就是通过引水形成的水封来阻止压水井出水口的空气倒串会水管中。

网友F:
这位老兄不经常干这活啊,这可能是所谓“冒头”有问题

网友G:
水锤效应

楼主:
不解,求指教。

楼主(2013-12-01):
知道了
在井的出水端接一个止回阀就好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装上止回阀的确水井底部的水位与压水井出水口之间的水管不会因为自身重力而自留会井里了,也就是水管平常始终充满水的。
但是朋友考虑到冬季的气温下降么,气温一下降,水管里的水会结冰,最后把塑料管撑烂。

楼主:
冬天把他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