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通信问题

楼主(2013-10-19):
哪个能看懂这段松下的通信啊 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A:
这是一个数据转换命令,将S中的字符串12个文字转换为ASCII码,结果存于(D, D+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段程序跟电脑通信有关联吗?
因为是要跟别的机器《用电脑控制》有联机信号

网友B:
你到底想干什么,说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