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这个单向电机怎么测好 坏啊 求大神解答下

楼主(2013-10-19):
(无正文)

网友A:
有没有断路、绝缘电阻是多少,电容坏没坏

网友B:
说清楚些!照片也没见到电机的撒

网友C:
单向调速电机,和普通电机的一样的,一般都是调速器坏!

网友D:
测量6和5的电阻值,测量6和5与马达外壳的绝缘电阻值。

楼主:
用万用表测 怎么测量好坏啊 要测那几个点 图上的

楼主:
6跟5 是输出吗?5跟6 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E:
先换个电容上去看看,一般电容容易坏。

网友F:
这是一个执行机构的单相电机吧,5和6的主线圈用万用表测是通的,副线圈之间也是通的(不含电容在内)如果四个线头分开后,主线圈和副线圈通,那你要考虑绝缘问题或者是否存在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