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泡水维修

楼主(2013-10-19):
大家好!菲特带来的水灾太严重了,机器很多都泡水,我有2台2.2KW的台达通用型变频器泡水后 用吹风机吹干上电没反应 就和停电状态一样 请问是哪里坏了?泡水前是断电的。

网友A:
送去维修吧

网友B:
泡水了里面很多元件,接插件等会生锈引起故障。泡水的机必须要拆机处理好以后才能上电。

网友C:
更换线路板。

网友D:
首先你得将模块去掉,检查开关电源故障和模块好坏,将开关电源修复之后测量驱动电压。泡水之后问题比较多,如果主板坏掉,那就买新的吧

网友E:
拆开晾干再试。

网友F:
全面分解进行清洗,你现在吹干了没有用,因为水里带的很多杂物都在电路板上那没有清理下来。

网友G:
我也建议送修。

网友H:
换新的就行了,

网友I:
首先查电源部分

网友J(2014-02-26):
开关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