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9):
控制变压器输出220VAC , 零线接地。  假设,1号线对地220vac(火线),2号线对地0V (零线),  正常送电后,设备电源全部送电,测量 1 .  2  号 端子正常。 如果让设备转起来, 就见鬼了。  1号线对地0v,2号线对地220V. 这是怎么回事,谁遇见过。 天车控制电路。。。

网友A:
控制变压器输出220V,不存在哪是零线哪是火线,因为次级与初级是完全隔离的。

网友B:
正常,你没见鬼

网友C:
没鬼只是没明白。

网友D:
控制变压器输出220V是隔离的

网友E:
一般这种隔离变压器测量次级端的电压,都是两个接线柱测量,没有单独接地测量的

网友F:
你说的零线接地是不是控制变压器次级一端接地?你要查查那个地是不是真正的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控制变压器输出220V,不存在哪是零线哪是火线,因为次级与初级是完全隔离的。

网友H:
楼主如果把图画出来贴上就好了。隔离变输出对地是悬浮的,目的就是不要电源零线引入系统,引起地线电流的干扰。

网友I:
楼主使用的是隔离变压器吧。
有一种控制变压器,是380V入,220V以及110V或者更多等级的电压输出。
控制变压器没见过交流输出有一根是用来接外壳的(接地)这样来使用的,只有外壳(硅钢片)接地的说法。

网友J:
很简单的故障处理,你没表达清楚,俺们也无能为力。

网友K:
看来是个外星人的楼主啦

楼主:
稍等 我上图纸。

楼主:
T01 就是那台变压器

楼主:
图纸显示 他二次侧必须有一项接地。

网友F:
控制变压器次级一端接地的情况有,在老外的设备上见过。要提醒一下楼主,你那里的接地线有没有接触好。

网友I:
控制变压器是因为初级和次级绕组绕在一起,有击穿漏电的危险。
所以在国外精益求精的环境下,才会出现次级有一端接地保护的现象。
而隔离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严格的来说是分开绕制,并且用骨架分离的,所以不会出现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击穿的现象。
楼主要地毯式的检查控制变压器的输出所接的用电器,以及各个接线端是否牢固。

网友L:
你的1和2号线指的是哪里啊?

网友M:
18楼说的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L:
就是变压器的输出端

网友N:
隔离变压器出来的地,不是实际的地,所以你测量任意一根对真地线都是有220V的

楼主:
但是图纸中已经表明 二次侧有一相接地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就是变压器的输出端
变压器的输出端是7和8来

网友L:
      8才是与PE端相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