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9):
老AA: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1个S7-200 PLC带36个电磁阀,由于开关电源的功率不够,同时启动的阀门最多不超过4个,阀门开启的最长时间是15分钟,而每个阀启动的时间是通过触摸屏设定的。
   比如说阀1凌晨2点启动,阀2凌晨2点1分启动,阀3凌晨2点2分启动,阀4凌晨2点3分启动,阀5凌晨2点4分启动,阀6凌晨2点5分启动,当阀门1、2、3、4启动后,在2点4分时阀5不能启动,在2点5分时阀6不能启动,而在2点15分时,阀1关闭后,阀5和阀6都在等待启动,但是因为阀5时间在前,所以要先启动阀5。
下面是我的回帖:
给你个思路吧,将阀门编号,用表功能的填表指令保存要起动的阀门的编号,保存的阀门个数小于等于4个时,用FIFO(先入先出)指令读出最先存入表格的阀门编号,起动对应的阀门。运行的阀门个数等于4时,要等到某阀门定时时间到,再用FIFO指令读出最先存入表格的阀门编号,起动对应的阀门。
老AA:已经解决,用的是表功能,2楼的思路,谢谢。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fifo 用的不多,思路最重要

网友B:
加个大点的开关电源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昆山附近:
1、承接设备电气控制系统自动化改造,单片机系统定制;
2、设备故障维修;
3、设备技术咨询。
QQ:二 五 三 二 九 七 五 一 八
E-mail:shellxi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