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9):
用通信线同西门子S5-100U PLC连接上后用step5程序打开可以下载程序,但不知道怎样进入监控状态没法调试程序,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联机后应该自动进入ON-LINE状态吧.好像不能在线编辑,需要更改得离线,改完后再上传.

楼主:
我是问可以不可以像现在的OMRON软件那样在梯形图上监控到他各个输入输出点的状态。

网友A:
那当然,在线方式下实时反应各状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