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问题

楼主(2013-10-19):
为什么按照教程上做的 实时报表不能生成呢  用的 windows7系统

网友A:
报表没有效填充数据?
先检查变量是否设置为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表没有效填充数据?
先检查变量是否设置为保存。
楼主检查先,有问题再上来

网友C:
WIN7不清楚,反正XP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