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M2AH下载失败

楼主(2013-10-20):
CPM2AH 下载失败,提示无法下载扩展函数。DM6602的08~11已经改为1,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选就行了

网友B:
0.如没用到扩展指令,如楼上所说,不选,有用到请参考下面.
1 ,为扩展指令分配功能码,双击CX-P软件中工作区中 扩展指令, 在扩展指令映象窗口中,在指令中左键选中指令,然后在扩展操中选中指令功能码,最后点 设置.
2,使用PLC扩展函数功能,双击CX-P软件工作区中的 设置 ,在 启动--扩展扩展指令中选择 用户设定.单纯的把设置下载到PLC,断电上电后,便可以使用下载程序和扩展函数.

3,DM6602在CPM类是属跟UM保护有关的设置,跟本帖问题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