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0):
变频器接电位器有10V,5V的电源,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最终结果没有区别。

网友B:
呵呵;你要用外接电位器的话,总要有电源吧;

网友C:
电压范围不同,其实一样的

网友D:
适用的电位器不同而已,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E:
没什么区别。大部分是10V。电压大小可由参数或则跳线选择。

网友F:
呵呵,你可能没有注意那电压源的名称:“reference”-参考,也就是说模拟量输入的信号是以它为参考0-100%!

网友G:
适用的电位器选用

网友H:
呵呵 回答的人这么多,估计楼主还没彻底明白

网友I:
变频器的频率指令来源,通常有电流和电压信号两种。
电压信号又可单独分为10V和5V两种。输入调速信号电压的范围可由参数或跳线进行选择。如0~5V,或0~10。
当选定0~10V时,输入0~10V频率调节信号,对应输出频率为0~50(至设定的频率上限——全速)Hz。也即此时要求输入的电压调节信号范围为0~10V。若此时给定0~5V调节信号,则变频器实际只能输出0~25Hz,无法达到全速输出。
由电位器调节变频器转速时,需注意:
1、设定频率指令来源,选用电流或电压信号;选用0~10V或0~5V调速信号。
2、确定调节信号是由哪个控制端子引入。并接入电位器。
3、选用0~10V或0~5V调速信号,有时由主板上的跳线来选择。

网友J:
0-10v, 0-5v都可以作为变频器的频率给定电压。如果设定0-10V对应0-50Hz, 但只有0-5V给定电压时,要保持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则可将频率设定信号增益设定为200%即可。

网友K:
从抗干扰的角度讲,0-10V比0-5V要好;从方便角度讲,0-5V比0-10V方便。因为内部的芯片是认5V给定的,10V的话还要转换或者分压。麻烦。

网友L:
还有零点偏置  正负5V呢

楼主:
和我想的一样,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谢谢咸大师,你是我的偶像,你写的书我每本都买有。

网友I:
引用 楼主:
和我想的一样,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谢谢咸大师,你是我的偶像,你写的书我每本都买有。
不必客气,我也不是大师。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0-10v, 0-5v都可以作为变频器的频率给定电压。如果设定0-10V对应0-50Hz, 但只有0-5V给定电压时,要保持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则可将频率设定信号增益设定为200%即可。
这也是个变通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