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0):
这是一段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与西门子plc高速计数器通信的程序,用来测量某轴的转速,
请问哪位高手能把这段程序编译成三菱plc的程序,小弟不胜感激~
LD    SM0.0
MOVB 16#C8,SMB37       //写入控制字节,装入初始值,不装入预置值,运行中不改变方向
HDEF  0,0              //定义HSCO为模式0
MOVD 0,SMD38           //装入预置值
HSC   0                 //执行HSC指令,写入HSC0设置

网友A:
三菱是c251或者236之类的,自己认真看看手册

网友B:
正是通过一段实例来学习的好机会,你可别错过,先自己弄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真不会,请高手细说,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之后还是一头雾水,能不能耽误你两分钟的时间,弄一下,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三菱比西门子简单多了
自己对C251运算就行了
理解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