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0):
咸老师你好  贴片印字1B15 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A:
是几个脚的

楼主:
型装相贴片二极管

网友B:
爱莫能助啊

网友C:
说实话,问我印字我也弄不明白的。我都是根据测量结果和元件电路中的位置和作用,综合加以判断得出结论的。
有时候我的法子也不灵,无关紧要的,修复完后,也不知是什么元件,这种情形也是有的。但如果与故障相关,就要费点力气弄明白,究竟是个什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