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0):
请教如何实现西门子7200和MAC50智能仪表实现自由口通讯?

网友A:
首先,你要认真仔细地看仪表的说明书,关于它通讯的站号、波特率、奇偶校验,通讯帧的结构,每个通讯帧是由几个字节组成,每个字节又代表什么含意;
然后就是翻开西门子的系统手册,一遍又一遍地看有关于自由口通讯的介绍,包括特殊功能寄存器的设置、指令的调用及数据的处理!
关键得靠你自己领会了,这东西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是我说的不够清楚,请见谅,现将该仪表的通讯手册传上来,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指导,波特率9.6K,数据长度7,校验位无,停止位1,起始字符STX,BCC校验无,通讯地址1。

下面是我的程序,不知道错在哪里,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主程序
Network 1
LD     SM0.1
CALL   SBR0
CALL   SBR1
ATCH   INT0, 26
ENI
Network 2
LD     SM0.4
EU
XMT    VB50, 1

SBR0
Network 1
LD     SM0.0
MOVB   41, SMB130
MOVB   176, SMB187
MOVB   16#02, SMB188
MOVB   16#0D, SMB189
MOVW   +50, SMW190
Network 2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SBR1
Network 1
LD     SM0.0
MOVB   15, VB50
MOVB   16#02, VB51
MOVB   16#30, VB52
MOVB   16#31, VB53
MOVB   16#31, VB54
MOVB   16#52, VB55
MOVB   16#30, VB56
MOVB   16#31, VB57
MOVB   16#30, VB58
MOVB   16#30, VB59
MOVB   16#30, VB60
MOVB   16#03, VB62
MOVB   16#44, VB63
MOVB   16#41, VB64
MOVB   16#0D, VB65

INT-0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RCV    VB100, 1
Network 2

楼主:
顶一下,各位大哥,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B:
你这个手册我看了,这个表本身支持MODBUS协议通讯,你跟厂家确认一下,是否给你配置了这个功能,如果是,你可以直接调用200的MODBUS通讯库使用,不需要自己写通讯程序。

网友C:
仔细看下手册,然后使用MODBUS的相应指令就好了

网友D:
使用MODBUS的相应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