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1):
  万用又称为多用表、复用表、三用表、繁用表等,是电力电子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仪表,一般以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为主要目的。万用表按显示方式分为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等。下面介绍下万用表测量三极管的方法步骤。
  测三极管通常我们要用R×1k|. 档,不管是NPN 管还是PNP 管,不管是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管,测其be 结cb 结都应呈现与二极管完全相同的单向导电性,反向电阻无穷大,其正向电阻大约在10K 左右。为进一步估测管子特性的好坏,必要时还应变换电阻档位进行多次测量,方法是:置R×10|. 档测PN 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200|.左右;置R×1|. 档测PN 结正向导通电阻都在大约30|. 左右,(以上为47 型表测得数据,其它型号表大概略有不同,可多试测几个好管总结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读数偏大太多,可以断定管子的特性不好。还可将表置于R×10k|. 再测,耐压再低的管子(基本上三极管的耐压都在30V 以上),其cb 结反向电阻也应在.T,但其be 结的反向电阻可能会有些,表针会稍有偏转(一般不会超过满量程的1/3,根据管子的耐压不同而不同)。同样,在用R×10k|. 档测ec 间(对NPN 管)或ce 间(对PNP 管)的电阻时,表针可能略有偏转,但这不表示管子是坏的。但在用R×1k|. 以下档测ce 或ec 间电阻时,表头指示应为无穷大,否则管子就是有问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测量是针对硅管而言的,对锗管不适用。不过现在锗管也很少见了。另外,所说的“反向”是针对PN 结而言,对NPN 管和PNP 管方向实际上是不同的。

网友A:
基础贴,对初学者还是很有用的。
万用表上面早已经有专门的三极管测量插口,使用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