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1):
现场一台FX3U plc和3个FX 2N-10PG 共同控制4台伺服电机,  现需要编写上位机监控软件, 工控机以选好且现场离PLC距离有点远(>50m), 且没有工业以太网总线, 不知工控机如何和PLC连接, 查了资料, 貌似有两者方式,不知可行否?

   1.  通过 FX3u-ENET-L 这个专用的以太网模块,通过网线连接一对一的连接到工控机,利用TCP/IP通信 ,距离的要求满足了,但查了貌似这个模块要2000多,快抵上一个PLC了,价格稍微高一些,另外编程的难度是不是有大一些?

  2.  通过 一个扩展适配器 FX3U-485-BD,  通过RsS485连接到计算机, 这种方式是否需要在工控机上端装一个RS485 转RS232的街头,通过双绞线连接。? 价格上比较低廉,但是距离上是否满足,另外现场有很多干扰,会不会这种方式干扰比较大?

 欢迎赐教,谢谢。

网友A:
需要的是RS232-->RS485 ,距离足够

网友B:
为了以后的发展,还是用以太网模块吧

网友C:
FX2N-10PG就需要好多钱了,真的需要1MHz吗

网友D:
用PLC上自带的三轴加一个定位模块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是RS232-->RS485 ,距离足够

谢谢, 这种方式成本貌似比较低。

另外上位机上用的intouch, 组态软件不是太懂,只需要设置一下,即可利用intouch 读取plc 的字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以后的发展,还是用以太网模块吧

这个产品貌似单机版的,不与其他的工业以太网连接。

用以太网模块,价格上貌似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LC上自带的三轴加一个定位模块不可以?

Fx3u 可以控制三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2N-10PG就需要好多钱了,真的需要1MHz吗
呵呵,貌似有点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2N-10PG就需要好多钱了,真的需要1MHz吗
呵呵,貌似有点过了
如果不需要1MHz,我是老板,一定开了你,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2N-10PG就需要好多钱了,真的需要1MHz吗
呵呵,貌似有点过了
如果不需要1MHz,我是老板,一定开了你,哈哈哈

我们老板不懂这个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2N-10PG就需要好多钱了,真的需要1MHz吗
呵呵,貌似有点过了
如果不需要1MHz,我是老板,一定开了你,哈哈哈

我们老板不懂这个的,呵呵
那你可以多选几个这样的模块,带回家,然后用FX3U自带的3轴控制+1个定位模块实现功能。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是RS232-->RS485 ,距离足够

谢谢, 这种方式成本貌似比较低。

另外上位机上用的intouch, 组态软件不是太懂,只需要设置一下,即可利用intouch 读取plc 的字节了吗?

intouch没有用过,但是组态软件都是一样的,
先选择相应的下位机,通讯建立之后,
就可以选择里面的变量了
读取字节的事情,楼主可以不用担心。

我感觉485就可以了

网友F:
485BD距离只有50M

485ADP 有500M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