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1):
在一般控制系统中,用LED作状态指示器具有电路简单、功耗低、寿命长、响应速度快等特点。LED显示器是由若干个发光二极管组成显示字段的显示器件,应用系统中通常使用七段LED显示器,如图5-57所示。
在LED共阳极连接时,各LED阳极共接电源正极,如果向控制端a、b、c、d、e、f、g、dp对应送人00000011信号,则该显示器显示“0”;在LED共阴极连接时,各LED阴极共接电源负极(地),如果向控制端a、b、c、d、e、f、g、dp对应送入11111100信号,则该显示器显示“0”字型。

   图5-57 七段数码管
a)共阴型b)共阳型c)管脚分布
加在数码管上的二进制数据称为段码,显示各数码共阴和共阳七段LED数码管所对应的段码如表5-1昕示。
   表5-1 七段LED数码管的段码

注:表中段码的顺序为“dp、g、f、e、d、c、b、a”

网友A:
用PLC来做这个,太浪费了

网友B:
还是用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C:
你还不如去买个小显示屏。
昆山附近:
1、承接设备电气控制系统自动化改造,单片机系统定制;
2、设备故障维修;
3、设备技术咨询。
QQ:二 五 三 二 九 七 五 一 八
E-mail:shellxiao@163.com

网友D:
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