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单相电机正反转调速可以不同转速

楼主(2013-10-21):
在实际应用中,常使用单相电机正反转,正转要调速而反转时不需要调速,可是配套的调速控制器仅提供正反转速度一致的调速(使用电位器)。以前用的方法很麻烦,现在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正反转时使调速电阻的大小不一致;经测试,电阻大时转速高;电路如图(反转时继电器带电):

网友A: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B:
不明白的是电阻值越大转速越快?

网友C:
不错,不过你没见过三个电位器用继电器切换高中低速信号么。你这个里面有点复杂哦,如果速度输入取的电压模拟信号,正常三根线,这种接法没见过。取的电流的话那应该是阻止越小越快。总结 我还是完全理解你的控制器

楼主(2013-11-20):
这是经过试验作出的。单相电机上有测速电机,通过调节控制盒内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来调速的。

网友D:
就是正反转时使调速电阻的大小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