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

楼主(2013-10-21):
对于6SE70变频器,假如做优化时,P602和P603都是1.7S,后期调试时,改成了0.7S,后果是什么?

网友A:
P602和P603两个参数,是通过优化辨识确认的电机时间常数,往大处改可以,往小处改不行。这个是安全基线。

网友B:
如K版所说,还是安全点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