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1):
我需要将编码器反馈到驱动器上的脉冲输入到PLC上,现在PLC上有两个模拟量输入口,那我只能接A和B相脉冲了,请问我该怎么接,那个330欧怎么接?A+和A-之间要接330欧,然后呢,怎么接到一个端口啊?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上一般是有脉冲输出口的,可以将他接到PLC,但这个输出的脉冲信号通常是差动的,要看和你的PLC的输入端能不能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图上有OA-,OA+,OB-,OB+,这些要连到两个输入端,就是要把OA-,OA+连接到一个端上,他俩之间连接一个330欧电阻,请问这该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