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1):
如题;链接不了。找不到CPU怎么办。

网友A:
用排除法来查故障吧

网友B:
确认是CPU224还是CPU214,电缆及软件没有问题还连不上,只能送修了;

楼主:
是214软件是V4.0step7 MicroWIN sp9

网友C:
如果是USB口的,设置简单,连不上不是线坏了就是PLC坏了。
如果是232的,把232的属性恢复默认,把ppi属性恢复默认值,在试试

网友D:
普通电缆一般9.6 19.2k可以

网友E:
线的问题,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