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1):
这是从度娘那得到的一个用时间继电器组成的自激振荡电路。他用了两个时间继电器,其中一个是既有延时动作的触点,也有瞬动触点的延时继电器。

我的工艺要求,1s延时动作,0.5s复位(释放),往复循环。

我的问题,除了上述(示图)方法,还有其他的(接线)方法吗?条件是,只用继电器完成,不用单片机或plc等智能器件。

网友A:
用循环定时时间继电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例如:欣灵 HHS6D/M可编程多回路时间继电器,.HHS16F数显时间继电器等等

网友B:
你的图里的方法就可以了

楼主:
是,图是可以的,我是想问,还有更简单的接线方法吗?继电器的,不是智能的。

网友C:
双时间继电器。一个就搞定了,没有这么麻烦。网上搜《双时间继电器》。
上图的那种电路不是很理想,有的时间继电器不行的,断不开。

楼主:
谢吴工指点!我去看看。

网友D:
这属于基本电路,没有太多变化

楼主:
嗯,楼上这个也不错。电路简单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是用2个定时器代替双设定定时器基本电路,成本低很多,接线多点。
相比:成本低,可以在不同时段设定,比如on 5h,off 10s,双设定定时器是做不到的(电脑型除外)

楼主:
ok,再次感谢楼上指点。我就是想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来完成这个控制循环,不用智能的。

网友E:
双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做实验发现,确像4楼版主所言。时间继电器各式各样,未必可行。得电延时,断电瞬断的时间继电器,还不行,需要再加一个不延时继电器才行。问题简单,但具体问题还要讲些条件的。

网友F:
呵呵,该电路原理上可行,但考虑过时间继电器出点寿命么?国产说明书一般机械寿命是10万次。如果是循环连续工作,你算算10万次能用多久?所以就是一定要用时间继电器,也请买那种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嗯,楼上讲的好。有触点的循环往复式动作,就有寿命问题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要用智能控制为好,驱动也用无触点的电子开关为好。

顶楼电路试验发现,仅有延时电路还不够,要有瞬动触点才行。另外现在买到的延时继电器,大概有三种类型,得电延时动作触点型;得电1组延时动作,1组瞬动型;得电动作延时释放型。他们要组成自激振荡型电路,也挺麻烦的,需要动脑筋。真不如类似LOGO!的小型可编程控制器用着来劲。

网友G:
两个时间,一个是停止时间,另一个是启动时间,太简单了,比如车上的转向灯闪光器,

楼主:
车载控制现在都是智能的。因为有ECU了,所以各种逻辑控制都没问题。再加上CAN总线通讯,很先进的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呵呵,该电路原理上可行,但考虑过时间继电器出点寿命么?国产说明书一般机械寿命是10万次。如果是循环连续工作,你算算10万次能用多久?所以就是一定要用时间继电器,也请买那种晶体管输出的。
谁家的机械寿命才10万次?你太踩鼓国产产品了。
你再调查一下,双设定定时器有几个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实验发现,确像4楼版主所言。时间继电器各式各样,未必可行。得电延时,断电瞬断的时间继电器,还不行,需要再加一个不延时继电器才行。问题简单,但具体问题还要讲些条件的。
这个电路可行的,想必是你用的定时器不带瞬动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没有瞬动触点,所以又加了一个继电器。嘻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呵呵,该电路原理上可行,但考虑过时间继电器出点寿命么?国产说明书一般机械寿命是10万次。如果是循环连续工作,你算算10万次能用多久?所以就是一定要用时间继电器,也请买那种晶体管输出的。
谁家的机械寿命才10万次?你太踩鼓国产产品了。
你再调查一下,双设定定时器有几个用晶体管输出的?
呵呵,七八年前用过时间继电器控制类似电气,因为触点寿命问题,后来自己动手
将时间继电器内输出继电器改成晶体管解决的。很久没用过了,今天上网查了正泰的时间继电器。确实比前几年寿命有所延长。不过频繁长期工作显然还是难以适应的。

楼主:
是,我也是习惯选择无触点开关做循环连续工作的。这个有触点的,我是不会选择的,但这次是别人的东西,已经把方案定了,只能这么做。所以就如此了。算了一下,寿命起码保证不到2000小时,也够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机械寿命百万次?不是不想爱你,是你太弱。

网友H:
用循环定时时间继电器,中继都省了

网友I:
用分立元件,材料不足5元搞掂。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用分立元件,材料不足5元搞掂。
怪不的西山只见羊了
现在单买一个电阻当电容都不卖,真值钱。

楼主:
最后的应用电路如下图示。一开始,先买了一个延时两开两闭的继电器,发现不行不能自激震荡,所以找我,于是度娘一下,有了顶楼的电路,又去买了一个一组延时,一组瞬动的继电器,搭电路实验,发现图中J2线包的工作状态是所要求的时间周期,但延时继电器触点不是,于是又加了一个继电器J3,就符合要求了。总之,不是最好,只是符合要求。

网友D:
楼主,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1.题头要1s on  0.5s off,再看你现在的图,J1是要几s好?
2.二个时间的设定,一个单时间定时器肯定不行,所以找了你,J3一定用吗?可以不用地。见附图1
3.给了你一个基本参考图,你还只认什么娘,当娘的都很罗嗦,不知道啊,罢了,再附图2,你参考。

楼主:
哈哈,楼上大拇指一个!主要是没动脑子,觉得能实现就行了,楼上两图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图是可以的,我是想问,还有更简单的接线方法吗?继电器的,不是智能的。
???? 普通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