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1):
我公司有一台海泰克PWS6A00T 触摸屏  知道密码  点上载应用后 有是上载一半  有时到70%就通讯错误  人机显示time to   求高手指教怎么回事 ?什么原因,不连接电脑点拷贝输入密码后 开始显示 LINK TO PWS 过一会就TIME TO  我以前自己做不会啊  怎么回事  谢谢高手指教 急 我的软件是V6.7.0 的

楼主:
谢谢 大家指教 大楷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用USB转RS232的转换器了?

网友A:
PWS6A00直接带有USB口的,用打印机那种线就可以了;
当然用后面的COM口下载程序也木有问题,前提是你的USB-COM转换器及COM口的下载线质量一定要好的;

网友B(2025-07-08):
引用 网友A:
PWS6A00直接带有USB口的,用打印机那种线就可以了;
当然用后面的COM口下载程序也木有问题,前提是你的USB-COM转换器及COM口的下载线质量一定要好的;
用打印机线连接屏,电脑里找不到驱动怎么办?

网友C:
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D:
老难弄了,还有一台躺在家里做古董呢?屏是好的,就是加密了不知如何清除源程序

网友C:
有个默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