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无触点补偿装置烧毁原因分析

楼主(2013-10-21):
问问大侠是什么原因造成此次故障?
个人分析,可控硅炸裂,造成断路器弧光相间短路,不明白的是什么原因造成可控硅炸有电抗器裂,可控硅下出线端接
有电抗器,负载设备为电动机,有4台变频装置,产所为选煤厂,各位说说看,有哪些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电子原件的老化,绝缘下降了,造成短路,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这种短路现象是很多的,出现了就换吧,你是预防不了的,

网友B:
为什么要补偿?用变频器后一般不需补偿,当时电压多少?补偿柜离变压器距离多少?变压器多大?

网友C:
采用有源电力滤波器消除谐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整个配电系统补偿,不是单单的变频器,大概20米吧 补偿柜在楼上,变压器在楼下

网友D:
确实比较惨

网友E:
炸的比较厉害!

网友F:
对可控硅进行防爆型处理,可以解决。

网友G:
确实比较厉害

网友H:
系统在进行补偿时是把电力电容器投入回路,瞬间电流很大,频繁时线路会发热产生高温。如果在密闭环境中可能会使半导体部件损坏。
昆山附近:
1、承接设备电气控制系统自动化改造,单片机系统定制;
2、设备故障维修;
3、设备技术咨询。
QQ:二 五 三 二 九 七 五 一 八
E-mail:shellxiao@163.com

网友B:
电容柜一般靠近变压器安装,短路电流较大,因此电容柜的短路保护应采用熔断器,小型断路器的分断能力较低,短路时无法分断,反而造成弧光短路,进一步扩大故障面。至于第一次短路是如何发生的?应进一步检查电容器是否击穿?

网友I:
主要原因是谐波引起,断路器上接头是弧光短路 。

网友J:
亲眼见过比这个还严重的。

网友C:
主要原因是谐波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