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1):
  s7-300中的PID控制FB41是位置式PID算法,当设定值大于反馈值时,偏差是正值,输出值是正值;当设定值小于反馈值时,偏差是负值,输出值也是负值吗????输出直接控制控制器,那怎么就实现控制量的减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300中的PID控制FB41是位置式PID算法,当设定值大于反馈值时,偏差是正值,输出值是正值;当设定值小于反馈值时,偏差是负值,输出值也是负值吗????输出直接控制控制器,那怎么就实现控制量的减少????

输出始终为0~100%(0.0~1.0)或者0~27648,这取决于你的FB41的设置。

对于如何实现控制量的减少,我想你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PID算法的意思。

楼主:
本人刚接触这个不太懂,我想如果只用比例的话,那么输入是负值,输出值也是负值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刚接触这个不太懂,我想如果只用比例的话,那么输入是负值,输出值也是负值了么???

前面的回帖已经明确告诉你了,输出不会有负值。

负反馈,正反馈是什么请你持续百度或者谷歌。

网友B:
负反馈,正反馈的问题,
如果输入负值就相反了,很简单的问题啊

楼主:
FB41的LMN输出是可以是负值的吧???!!!!!

网友C:
可以是负值    负值就是反作用    比如正值控制的加热   负值就是开制冷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是负值    负值就是反作用    比如正值控制的加热   负值就是开制冷的意思
我如果想控制的是气量,输出是负值那怎么控制啊,一直很疑惑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