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MT4500触摸屏,离线模拟时无问题,与S200-216的PLC联机后,写不进数据(温度设定参数需写入),只能显示0,其他数字无法输入。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

网友A:
通讯正确了吗?
检查连线 通讯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正常,复位、消音等都好使。
通信参数也正常啊

网友B:
除了这个温度写不进去外,其它的能写进去吗?

楼主:
我又试了一下子,好像地址VW44.48不能用,用其他的地址就可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那要具体看的PLC 触摸屏程序了

网友C:
数据被PLC给覆盖了。
昆山附近:
1、承接设备电气控制系统自动化改造,单片机系统定制;
2、设备故障维修;
3、设备技术咨询。
QQ:二 五 三 二 九 七 五 一 八
E-mail:shellxi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