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想用上位机读取QPLC的硬件序列号或运动模块QD75的硬件序列号,生成系统授权。一台设备生成一个唯一的序列号。找了很多资料没找到。

网友A:
没见到有这个缓冲区。

网友B:
序列号好像是只要通过三菱的软件才能读出来,估计是保留的寄存器,没有开放,

网友C:
没见过相关的资料

网友C:
楼主,你要用这个做什么?让我开一下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序列号好像是只要通过三菱的软件才能读出来,估计是保留的寄存器,没有开放,
软件能监控到,而且软件监控的可能和模块硬件上的那个序列号还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软件防盗版,PLC程序拷贝破解容易,上位机软件根据设备硬件编码生成产品注册码,一台机器对应一个,每台机器都是唯一的编码。老板要求。

网友D:
做大项目赚钱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呵呵;用这个方法比较难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软件防盗版,PLC程序拷贝破解容易,上位机软件根据设备硬件编码生成产品注册码,一台机器对应一个,每台机器都是唯一的编码。老板要求。
这个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