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客户一台安川f7机子,显示欠压,变频器直流显示正常,  在上电10秒后,跳欠压。  输入直流 有加到545v。  还是跳故障。   查了廖老师的书, 判断电压检测电路 应该为变压器副级电压检测。 不过小弟能力有限 ,无从下手。            ,黄18046145176    。。先谢谢

网友A:
你发个板子图可能会有人能看出来,没图谁都没法给你讲。

网友B:
接触器付触点

网友C:
不清楚具体的电路,不过如果在次级的话,一般利用二极管反相并在产生5V或15V的线圈那里,用一个很小容量的电容(不同于供电用的滤波电容容量),用DC档测量会有30~40V左右电压的,那里就应该就是电压检测点了。

网友D:
接触器,整流桥,重点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