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IGBT上升延时关断延时测量为什么都是取参考的量的90%或者10%,而不是取峰值和谷值

网友A:
那你得查查IGBt的技术资料了,你查查英飞凌的IGBT,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实际上,没有那么绝对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IGBT的开关主要考虑损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