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我们公司用台达的PLC,编程编好之后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有个小砝码,有10个档位,9-0,前面几个都好,就是回不到0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说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

网友B:
认真检查程序

网友C:
那说明程程没编好

网友D:
应该是编程的问题

网友E:
未理解是PLC不能识别0,还是外围器件回不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