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四方E380-4T0015G变频器,上电显示POFF,上电继电器也未吸合,上电过程中开关电源正常起振工作,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没有用过四方的路过

网友B:
检测到值流母线电压低

网友C:
开关电源起振不代表输出电压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支持此观点。跳POFF应为CPU自检未通过,估计5V电压不正常

网友B:
跳POFF为CPU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低,测量母线电压为530V。如正常为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故障,看看开关电源输出侧有没有一路小电容(1uf左右)电路的,此电路接有几十K的电阻.将小电容(1uf左右)换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朋友指导!

网友D:
开关电源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E:
是电压检测有问题,有个电阻很容易坏的,大概是90几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