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3-10-22):
那位大师知道熟悉PLC与变频器通讯的地址如何写 计算?怎样操作?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找手册看看吧,一般都有介绍的

网友B:
现在变频器的通讯是通用功能,说明书上都会有所支持协议的说明。

网友C:
现在的变频器大都支持MODBUS协议;

先看变频器用户手册再说;

另外提问的时候最好提供所用PLC和变频器型号。

网友D:
不同品牌的PLC对应不同的变频器,肯定都不一样的;首先你要对通讯的协议先搞清楚;

网友E:
我这几天正在做变频调速。没有用通讯,而是用模拟,太好用了,程序也简单。即然简单好用,那何必去弄那么复杂的的通讯呢?再者今后要是变频器出了问题,我随便换个变频器上去了就能用,但通讯就不可以了。
用模拟模块的成本是要高一些,但也用它的好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这几天正在做变频调速。没有用通讯,而是用模拟,太好用了,程序也简单。即然简单好用,那何必去弄那么复杂的的通讯呢?再者今后要是变频器出了问题,我随便换个变频器上去了就能用,但通讯就不可以了。
用模拟模块的成本是要高一些,但也用它的好处。
但是通讯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  我欲做西门子PLC与ABB变频器控制,这是不是需要写地址与协议?怎么操作最方便?请指点。谢谢

网友E:
用DA模块,什么都不要就连上了。DA模块当电位器用。程序也简单,今后换变频器也简单。

网友G:
楼主一个问题为何发两个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2599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这几天正在做变频调速。没有用通讯,而是用模拟,太好用了,程序也简单。即然简单好用,那何必去弄那么复杂的的通讯呢?再者今后要是变频器出了问题,我随便换个变频器上去了就能用,但通讯就不可以了。
用模拟模块的成本是要高一些,但也用它的好处。
通讯有通讯的好处,模拟量控制有模拟量控制的好处;

距离远,变频器台数多的话,模拟量就无能为力了。具体看情况了。

网友H:
水平可以的话 搞通讯还可以

网友I:
西门子是profibus,如果变频器是modbus还要考虑通讯协议不同的问题,弄起来可不是小问题

网友J(2013-11-29):
西门子PLC与ABB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