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变频器LS(SV 050iH-4U)上电报m/c fail故障,stop上的灯一闪一闪的,没有听到接触器吸合的那种声音,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触器接没有吸合,看控制触器线圈电源

网友B:
lg我修个几台接触器不吸合的,你查一下显示主电压有没有正常。不正常换电源板上7800.8脚光藕。望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C:
是不是本身就没有接触器的,而是可控硅触发的那种哦

网友D(2014-02-26):
看看接触器控制电路

网友E:
你好好看看接触器有没有吸合,用眼能看到那个接触器,我碰到的是辅助触点坏了,报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