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向各位老师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一般单个的传感器常闭常开都好理解,在有外来信号时,如有东西物件走到传感器前,常开型的转换成常闭状态,常闭型的则转换成断开状态,

在前一次更换几对对射传感器选型就把常开常闭定义搞反了,我是按有光线射到接收端为无信号,无光射到接收端为有信号选的常开型,按自己意思接好线动作是相反的,幸好是五线制的,一个传感器同时有两个输出触点,常开常闭可选才得意好用。

可对射型及反馈型(带反光板)的传感器按这个理解好像不对了么,因为实际应用接收端在没有对面来的光(遮挡时)称有信号状态(检测到物件),能接收到对面的光反而是无信号状态(没有检测到物件),按原理解概念接收到光源为有信号状态就感觉相反了。头有点混哪!

这样一来传感器厂家定义的常开常开老容易混乱了,因为我现在为了提高原检测精度要更换的两对传感器是把原反馈型(带反光板)的传感器更换成激光对射型传感器,虽说自己想想反馈型(带反光板)的和激光对射型传感器是一样的思路,可还是不放心,网上买如错了调换太麻烦了,而且想买三线的,这就对常开常闭选择不能有错误了,所以恳知道的师傅老师给我把一下关。

设备原用传感器型号是E3F-R2NK,是18mm直径NPN三线常开型的圆柱型反馈型(带反光板)传感器,不知现在更换激光对射传感器到底是选常开还是常闭型的?

请知道的老师朋友不惜赐教,先谢了!!!

网友A:
还用常开的;

网友B:
没有什么变化的,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楼主:
已按你说选的常开型,调试一切正常。谢谢版主大人的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