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公司要做一台机器,卖到日本,我要负责选电气部件。百度过,有人说日本三相电是200V,60HZ;有人说是190V,60HZ。

到底是哪一个呢???

网友A:
我只知道关东和关西的电源频率不同一个是50HZ,一个是60HZ所以日本的电器一向是两个频率都可以用的

网友B:
日本电源应该是100V的,有50Hz,也有60Hz.

网友C:
呵呵;都要卖到日本了,那日本客户的信息总有吧;联系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都要卖到日本了,那日本客户的信息总有吧;联系一下不就行了;
是啊,与客户确认最好的了。

网友E:
有110V的也有200V的
频率有50的也有60的
这个根据需要定

网友F:
打电话问一下就很好

楼主:
提供的是200V,60HZ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关东和关西的电源频率不同一个是50HZ,一个是60HZ所以日本的电器一向是两个频率都可以用的
三相电压200v,单相电压100v

网友H:
是啊  直接联系日本那边问下不就得了

网友I:
日本是110v 60hz的电源

网友J:
100  伏         60hz

网友K:
和你的客户确认!

网友L:
从日本进口的电器是三相220V,要加380变220的三相变压器。生活用电似110V。

网友M:
日本
插头插座A, B
100 V
50 Hz/
60 Hz
东日本:50 Hz、西日本:60 Hz
冲绳
插头插座A, B
100 V
60?Hz
军事基地为 120 V

网友N:
有110V的也有2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