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请求高手指导台达变频器VFD-B HPF3报警是什么故障帮忙指点哪各部件问题。已确认是控制板问题下面电源模块板是好的。谢谢那位老师帮忙。

网友A:
控制器硬件保护线路异常。

网友B:
看看主板上的0741是不是挂掉了

网友C:
给出一个VFD-B型22kW变频器报该故障的检修实例吧.
﹝故障实例1﹞变频器上电后,面板显示“HPF.3”故障代码,查说明书,意为“控制器硬件保护电路异常——OC硬件保护电路异常”。变频器上电后,即显示故障代码(有些机型显示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查不到的代码),说明MCU在上电期间,检测到相关引脚有故障信号存在。
1)根据经验,当驱动IC返回的IGBT故障信号,往往以OC故障代码的形式出现,“HPF.3”故障内容,可能为电流、电压等检测电路——模拟或开关量信号处理电路,出现了异常的故障信号输出。
2)模拟量输出信号,一般在运行中生效。在上电后即报的故障,多数为开关量故障信号处理电路的故障。
3)电流检测电路的开关量信号输出点——MCU的输入引脚有3个,即U7的17、18脚和75脚,检测迟滞电压比较器U6的1脚输出电压值为0V,正常值应该为5V,判断该电路误报故障信号。
测U6的6脚信号电压为0V,7脚电压为3.6V,判断U6的1脚内部电路损坏。更换U6,上电后变频器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需检测电流互感器及后续运放(模拟信号处理)\电压比较器电路(开关量报警信号处理).

网友C:
可以参阅本论坛《中达VFD-B电流检测电路》的帖子,有具体电路可参照。

网友D:
控制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几年前修过一个VFD-B 25KWD的,也是这个故障。检查后发现是3个传感器供电正负15V少了一组,经检测是一根供电跳线没有上焊锡,焊好后试机竟然完全正常

网友E:
几年前修过一个VFD-B 45KW的,也是这个故障。检查后发现是3个传感器供电正负15V少了一组,经检测是一根供电跳线没有上焊锡,焊好后试机竟然完全正常

网友F(2014-11-22):
我遇到过一台hypf.1的。吧电流检测这一块全换了,给客户试机,没事

楼主(2015-03-13):
谢谢给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