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一个西门子200系列PLC的2通道模拟量输出模块,现在测量第一个通道的电压   公共端M0与电压输出端的V0     输出无法调,老是输出16.3V,以判定电压输出通道烧,测量   公共端M0和电流输出端I0的毫安电流输出正常,可以调,有变化,正常。

大家看下面的板子,模拟量的电压和电流输出公用的M0端子,现在电压通道烧了,毫安电流正常,大家看一般的那个元件坏了导致的呢?我该怎么查?打算自己修理一下,不知道如何下手。哪个元器件是来调整这个模拟量电压输出的?谢谢大家
图图

带线的那个板子是插在上面那个板子上的。

网友A:
上面左图的左边那个晶体管!

网友B:
EM232的模块,第一路已经烧毁了;

网友C:
应该能看出来吧,挺明显啊。

楼主:
哪个晶体管呢?

网友D:
没修过此板子很难判断,还是自己画个图分析一下吧,比用图片让他人分析更好些毕竟不是实物。

网友E(2013-11-29):
没修过此板子

网友F:
是不是晶体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