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各位师傅 我接了个西门子的活,数字输入点有310个  数字输出点有130个,模拟输入点有60个,温度模拟输入点有8个,模拟输出点有12个,用西门子CPU315-2DP不知道能不能带起来?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 我接了个西门子的活,数字输入点有310个  数字输出点有130个,模拟输入点有60个,温度模拟输入点有8个,模拟输出点有12个,用西门子CPU315-2DP不知道能不能带起来?
先谢谢各位了。。

315用于本地机架的模块输入点能力为:数字量输入:1024点,数字量输出:1024点,模拟量输入:256通道,模拟量输出:256通道

自己算一算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单纯的8个卡槽肯定是不够的,算DI DO  每个都是32点的。
应该还要用到ET 200   或者IM360还是IM365的。。。 忘记了。。。

网友B:
还有我建议楼主,这个点数应该来说比较大了,可以建议用S7 4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 我接了个西门子的活,数字输入点有310个  数字输出点有130个,模拟输入点有60个,温度模拟输入点有8个,模拟输出点有12个,用西门子CPU315-2DP不知道能不能带起来?
先谢谢各位了。。
没有问题   用ET 200S  很方便就能组态出来,而且还可以扩展   连接也非常的方便

网友D:
我依稀记得,貌似300的槽位超过7个(具体数字忘记了,呵呵),需要加一个ET扩展的模块,
提醒一下,呵呵,

网友E:
能,但要扩展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依稀记得,貌似300的槽位超过7个(具体数字忘记了,呵呵),需要加一个ET扩展的模块,
提醒一下,呵呵,

使用IM365可以扩展出1个本地机架,即可以带16块信号模块。

使用IM360/361可以扩展3个本地机架,即可以带64块模块。

如果使用ET200,那么就是远程IO,成本会大于本地机架的成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依稀记得,貌似300的槽位超过7个(具体数字忘记了,呵呵),需要加一个ET扩展的模块,
提醒一下,呵呵,

使用IM365可以扩展出1个本地机架,即可以带16块信号模块。

使用IM360/361可以扩展3个本地机架,即可以带64块模块。

如果使用ET200,那么就是远程IO,成本会大于本地机架的成本。

我当时用的是IM365,扩展1个本地机架的,的确没有用过,受教了,呵呵,
多谢C侠指正~~
楼主估计会用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依稀记得,貌似300的槽位超过7个(具体数字忘记了,呵呵),需要加一个ET扩展的模块,
提醒一下,呵呵,

使用IM365可以扩展出1个本地机架,即可以带16块信号模块。

使用IM360/361可以扩展3个本地机架,即可以带64块模块。

如果使用ET200,那么就是远程IO,成本会大于本地机架的成本。

我当时用的是IM365,扩展3个本地机架的,的确没有用过,受教了,呵呵,
多谢C侠指正~~
楼主估计会用到~~

IM365仅能扩展一个机架,超过一个机架需要使用IM360/361.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的确是笔误...
已更改

网友G:
这活不小呀,400 最合算,这么大的处理量~